电源转两下就停

楼主(2011-03-07):
我有一唯博ATX电源,短接绿线,黑线,开机没有反映,后检测,发现一个开关三级管坏了,原来的是  D304X AT330 0707L  后用这个型号代用, E908 J13007-2  发现风扇转两下就停,再接,还是转两下就停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开关管不能代用的原因 在待机状态下,紫线,和绿线都有5V电压

网友:
风扇停了红橙黄线有输出电压吗,要排除风扇故障

网友:
有两种可能,一是楼上说的风扇坏了,二是电源的次级还有短路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13007附近的两个50V,10UF电容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能转两, 应该是次极有问题保护了吧.

网友:
估计输出端还有短路,电源自动保护。

网友:
输出短路,查肖特基管是否短路?

网友:
学习了
我这里有个也是这个问题
请高手说的细致一点

网友:
把负载拔掉短接绿线,黑线,测量各路电压正常与否,如测量电压正常,换个风扇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次级有短路的,保护了。顺三极管往后找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了。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

网友:
是7500芯片吗?短接四脚到地.看能不能去掉保护?可以去掉保护的话.是TL393这边问题,即保护了.不能的话查7500芯片.

网友:
你串灯泡进去看灯泡的亮度就知道有没有短路了

网友:
请问次级短路了会烧保险吗?我已经遇到两次这种了,都没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