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,摄像头倒的

楼主(2011-03-07):
一个小朋友,华硕K52D笔记本,XP系统,摄像头是倒的,刚买了没有1个月,买时也没有详细检查,呵呵 ,本是2010年10月份生产的
1.去官网下驱动,没有相关的
2.索性换WIN7,经历了一个小时等待之后,还是倒的,卸载驱动,然后去官网下载,还是倒的
3.根据Vid之后的4位判别摄像头的厂商,查出是Chicony的,下载相关驱动,还是倒的
这是咋回事呀

网友(点评):
还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不用换驱动。驱动里面有一个设置程序,设置一下垂直镜像就可以了。

网友(点评):
驱动问题,这个常见

网友:
应该是硬件的问题,安装驱动没用,有能力的话把本拆开看下就行了

网友:
思路是对的,这种情况太经常了。驱动没下对哦

网友A:
把笔记本倒着放看拍摄出来的图像还是倒着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上真的很高 呵呵

网友(点评):
??????如果不再倒着那就拆开旋转180度.若还是倒着就是驱动或设置上的问题了.我真是很高吗?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很多,要么换系统,要么换驱动

网友:
这个我原来遇见过,是驱动问题,ASUS官方一般有3种驱动,你换一种驱动试试

网友:
还是驱动没对,这段时间遇到的特别多

网友:
他本来就是倒的

网友:
下载官方的驱动就可以了

网友:
肯定是驱动问题,我遇到过,当时就是驱动问题,具体怎么解决的,记不清了。

网友:
还是驱动问题 再找找吧

网友:
驱动问题,到官网下载正确的驱动安装就行了

网友:
到华硕的官方网站上下载
要通过硬件ID查询的。我都处理了不知道多少台了。

网友:
驱动不对,把型号发过来,我把驱动发给你吧

网友:
确实是驱动的问题,,,遇到过很多。

网友:
新的不是有驱动光盘不呢    拿光盘装吧   华硕的摄像头倒立很正常的咯  要原装的驱动光盘安装      要不在换个系统  在用光盘装   一般多能搞定的

网友:
驱动问题了啊,换驱动试下吧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的问题。或者进QQ视频设置看看能不能放正。

网友:
华硕的驱动最是头疼,硬件还分序列号,楼主把所有的那个型号的华硕摄像头驱动都下了全部式试,我有次也是这样,照他的序列号下的驱动更本用不了,还有就是注意是不是还缺其他驱动,华硕的电脑最爱干这种事了,我老婆的华硕至今蓝牙驱动还没装上,提示还缺什么什么区动,搜光他的网站都搜不出来,呵呵呵

网友:
怪事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哟

网友:
中彩了,可能摄像头就是装反了,真让你线段碰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笔记本倒着放看拍摄出来的图像还是倒着吗?
不管是驱动问题还是摄像头装反了,倒过来后图像都是正的。

网友B:
哥们这是驱动的问题。你要下载相对应的MIP值的驱动。我就是卖华硕的

网友:
刚买的 不是赔有驱动吗???? 这问题太简单了回答的 那么多啊!!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啊!!!

网友:
驱动问题,如果没有提供驱动,就找相近的机器驱动来用

网友:
安装完原厂驱动从起机器试过么 我碰到一款机器就是 安装完那原厂驱动从其机器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顶,驱动问题

网友:
华硕机子我也是经常遇到摄像头倒过来的,一般都是驱动没打对,打下就好了

网友:
就是驱动的问题,没别的原因。

网友:
驱动问题 下载驱动

网友:
驱动问题 you补丁

网友:
驱动问题··遇到过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可能笔记本是山寨的 导致你下的驱动不对···如果是正品 那就是驱动没打好··多找几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拆开就清楚啦

网友:
即使是摄像头装倒了,也能用软件正过来。花点时间好好找,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的。
翔睿电脑
看你头像对宇宙,天体有兴趣
详情
翔睿电脑
看你头像对宇宙,天体有兴趣
详情

网友:
绝对是驱动问题,我搞过这种机子,一定要驱动对了才可以,上次是用WIN7的驱动装在XP上成功的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,我碰到好多次了~

网友:
是驱动的问题 但是你要把原来的驱动卸载干净点 根据设备管理里面详细驱动信息 在C盘里面把摄像头文件删了 然后再官网下载装起来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好像是下个合适的驱动就ok了

网友:
我的观点也是驱动问题。
我碰到过海尔的笔记本,同楼主一样是倒立的。下载了官方的驱动后才解决!

网友:
华硕的,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。是驱动问题,直接打电话去华硕售后。告诉他机子型号,售后就会发个网址给你,直接下载安装就OK了。

网友:
有些播放器放的图象也是倒的,估计是软件的问题,更新插件看,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,生产笔记本的没那么傻吧.

网友:
驱动问题!在试试

网友:
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我这台是Asus K40ID,最后是通过在百度搜索设备范例Id找到的驱动,安装后图像正常了。所以说,你的问题也是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本人一台华硕笔记本也有此问题。
Win7是正常的,XP是倒的。官网不提供XP驱动。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 倒过来看就行了呵呵

网友:
摄像头装倒了呗~装驱动,里面设置对调,QQ里有这个功能,只是限制在QQ视频里对倒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?官网的驱动都试过了吗?

网友:
新机器·都是WIN7的驱动 官网全是WIN7驱动·仔细找型号上官网找个XP相关型号系列的本驱动下载就好了··华硕本是相当破烂·

网友:
驱动问题啊,重新装就好了

网友:
是驱动问题,我也遇到过!

网友:
ASUS的本就是给带有光盘的,可以装一下

网友:
上官网下驱动,必好 。我们每次装系统的时候都是把这个驱动去掉。后来自己装

网友:
驱动问题,很常见!建议楼主去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安装,如果不行,则试试二楼做法!

网友:
是驱动问题。打电话去华硕售后自报型号,华硕给的网址下载安装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