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笔记本故障 请教

楼主(2011-03-07):
本人有一IBM R50笔记本,开始的故障是屏幕点不亮,具体现象是当硬盘灯长亮时,则屏幕不亮。当硬盘灯亮一下,随即灭掉,则机器正常进入系统工作。在机器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,不出现死机或卡机等现象。
维修经过:打开机器,CPU风扇转,测量各个工作电压发现电感L8,L11无电压,电压是由U29(MAX1845)产生的,其它两组MAX1845产生的电压都正常。
更换了MAX1845后(我用普通烙铁更换的MAX1845,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),故障现象更严重了,CPU风扇不转了,测量各个电压都没了。测电源适配器进来的16v,在0.8-1.8之间波动,好像是电源保护了,(适配器是好的)。测各个电压的正反向阻值,L8阻值正向500Ω,反向100Ω左右,L11阻值正反向都是30Ω左右,另一组MAX1845的L9阻值正反向80Ω左右,其它电压的阻值都是正向500Ω,反向100Ω左右。不知道L11和L9的阻值对不对。
请哪位高手指教,交个朋友。(我刚上迅维网,不知道回答问题是要分还是别的什么,如需要请告知)有图纸发一份也好。

网友:
你是集成的还是独的

网友:
在换个芯片试试吧,可能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电源芯片没装好会烧的。

网友:
1 独显
2 仔细检查过了,没连焊。 MAX1845焊下再测阻值也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