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 8770 vcore电压 有一路没出来 求助

楼主(2011-03-07):
max 8770 所有的条件都满足 有一路电压出不来 其实是电压出来了电流上到0.7 左右的时候。 有一路电压掉了 mos管上 没有波形了 但是在但是另一组mos管上有波形 没思路了 mos管都换过 电压本来是都有的 随着电流往上 掉了一组 cpu的滤波电容也都换了 论坛里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啊 给点意见啊
自举也查过了有波形电压掉了bst2 就没有波形了 bst1还是有波形的 芯片换了3个了 绝对是好的 旁边的电容电阻 都一一查过 不知道是不是cpu方面的问题 cpu也换过 试了 问题一样

网友:
查查自举电路。

网友:
vcore 一路没上来 正常吗

网友:
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出来解释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 您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吗

网友:
你有没有上CPU,没有上CPU的话这种情况是正常的

网友:
把2路的东西全部换掉,一个也不放过

网友:
当然上cpu了啊  电流都上0.7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为什么要这样啊  关键是我对调了2路的东西 原来出的还是出 原来不出的还是不出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反馈有短线呀

网友:
没见过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电感也换了试过了吗?这个问题很怪,查一下8770的焊盘有没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