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求助》笔记本音频输入问题

楼主(2011-03-07):
各位大虾,帮忙小弟解决一下问题:   我的笔记本与别人视频是没输入音频,用WINDOWS自带的录音机测试,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就算是用耳麦也一样效果。
是什么问题呀???
我的电脑是联想G450。。请各位大虾指教,谢谢!

网友:
开始----控制面板-----声音和音频设备.在里面看看设置是否不当?或双击桌面右下角小喇叭,看音量控制各项设置.

网友:
jb ,最好还是先装一下系统嘛

网友:
驱动、重新安装下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