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高级的笔记本装系统,都在SATA上调下吗?

楼主(2011-03-07):
       硬盘模式  有两个   一个是IDE 一个是COM开头的后面的我忘了, 如果你是用的快速装机版的光盘   那么久应该是改成COM的   这个是硬盘的兼容性模式还有华硕 在选着启动项时  不是在bios里面改的   是在开机的时候按 ESC 键来选的!如果你机器是带正版wind7系统的  在硬盘没有被格式化的情况下可以 在开机的时候按 F9 试试那是产家做的一键还原         很多机子都有这种事情 调了就好了

网友:
其实你可以确定一下你本子的桥型号,然后下载最新的GHOST,看说明里面添加了你本子的驱动,就可以用ACHI模式了,不一定要兼容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