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K 不开机

楼主(2011-03-07):
客户拿来不开机,电流 0。02  ,量了3V 5V没有出来, 找到这个产生的芯片  PS51020 ,好像没有3V5V出来,换了一个还是一样,量了一下PS51020脚位电压 6脚  18。2  (好像高了),16脚4。5V  ,22脚5V ,24脚19。4V,30脚 4。5V。没的脚都没有电压,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,请个问题帮帮忙现在要怎么查,这个芯片是不是要一个主供电,还要一个启动电压才会让这个芯片工作,(如3V  3。3V要多一个信号电压才会让这个芯片工作呢?)

网友:
PWRGD 这个是不是芯片的启动电压呢,有了PWRGD信号才会使这个芯片工作

网友(点评):
这是电源好的输出信号,是IC给ec

网友:
查一下ENBL_1和ENBL_2有没有电压,这两个好像是启动脚。PWRGD 这个脚应该是输出信号,因为电路图箭头是向外的肯定是输出

网友:
呵呵  楼主 要先查en脚 还有自举脚

网友:
9 10是开关使能信号

网友:
ENBL  1enbl 2 没有电压,不知道要怎么才知道这两个电压有没有会不会被哪个电压拉低呢,ENBL  是谁给的

网友:
看一下这个相关电路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华硕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,PS51020是不是先产生 3V 5V还是先触发给I/O再给PS51020这个芯片再产生3V5V呢

网友:
想看看大家的看法 和维修思路

网友:
V-SUSON这个信号没有就刷BIOS吧

网友:
谁可以告诉我PS51020     24脚供电19V  6脚是多少V呢,  6脚才会有5V呢,这个5V产生了是不是这个芯片才正常了?

网友:
这个825有了ACIN   和DCIN电压后  是产生什么电压的呢,可以告诉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