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W7S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3-07):
上海分店那边发来一块华硕的W7S板子,965+ICH8+IT8152E(EC型号忘记了,好像差不多吧),故障现象,冷开机正常,可以点亮,然后马上拔掉电源在插上就不行了,不开机了。有点棘手啊,果然那边搞不定的都往这边发   -   -!

冷开机可以点亮,说明南北桥。EC 等基本没啥问题,由于可以点亮,那边千叮万嘱。千万不要扩大故障.......

板子拿到手上。目测。除了待机芯片 TPS51020 焊接过,其他均无维修痕迹,好了。开修,首先。插上可调电源,0.003然后马上跳到0.02.说明EC已经正常的发出了VSUS_ON  信号。3 5V电感成功输出电压,开机。触发正常跑马,拔掉电源,在插上,电流还是0.02,按开关始终没反应,在这里。根据经验,待机这部分应该正常,(经验害死人啊,结果最后就是待机这部分有问题!)

先在论坛里面逛了一圈,发现没有电路图点位图也没有,诶,死华硕。板子上居然都不标料号,

维修思路,冷开机正常,拔掉在开就不行了。应该是EC 或者南桥的时钟复位有问题吧,EC的32.768,南桥的RTCVCC等。由于没有图纸,对照其他的EC接近型号,想来找PWR-SW#信号和PWRBTN#信号,确定不开机是哪一块的问题,无果,型号不对,只能作罢,然后就来测量ec的时钟吧,公司的泰克示波器已经在订购了,拿起福禄克,测量32.768晶振的电压,一端1.444.一端1.2V,貌似正常,发现了个现象,居然电流跳大了一点。达到0.08,于是怀疑EC有虚汗,,拿烙铁拖焊一下。彻底不开机了,我狂晕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现在待机变成0.05,EC微烫,wo cao。杯具

坐下来冷静下,因为CMOS电池没有取下来,怀疑EC已经惨遭我毒手,换的话没料,不换。彻底不开机了,最后。把EC重新拆下焊上,一切正常了,又回到原点了,。。。还好。

在自己的硬盘里面瞎逛。发现了我有华硕的W7E的点位图,碰碰运气吧,看能对上号不,结果。运气来了哈哈,简直就是一模一样,,这样。就不怕了,首先把故障搞出来。好。不触发了。首先查PWR-SW#信号

正常跳变,然后就是BTN#了,

发现居然是0V 。马上测量旁边的上拉电阻, 也是0V 。说明了。。还是待机不正常,这下好办了,故障根源锁定TPS51020
随便找了个图纸,开始查它的工作条件

VIN 19V  ENBL 3.3V  DDR# 19v 芯片的基本工作到位了,哦。还有BST端,发现根本没升压,果断换芯片,呵呵,一切都搞定了,绕了一个大弯,还是待机的问题,诶,只是,问题很诡异。照理说,3 5V 电感没输出。根本不会有那么高的待机电流,这也是我疏忽了一点。如果不开机的时候,直接量 3 5V 电压。就不会出现后面乱焊EC的一幕。呵呵,最后还是修好了

手机像素不行。下个月换个索尼的数码相机。TX1  呵呵

呵呵,小弟偷拍俺做事的照片,,哈哈

网友:
很不错,值得借鉴一下。
楼主的工作台很像我的

网友(点评):
这点位图和你的图没对得上点

网友(点评):
原来是自己看错了图- -

网友:
楼上的居然抢我沙发。太可恨了,,点位图软件要TSICT打开,
论坛里面有就不发了

网友:
谢谢小丹的点位图,现在修机资料太缺。

网友:
恩!果然很诡异

网友:
呵呵, 这种情况只能是TPS51020性能不良

网友:
今天刚听别人说点位图   上论坛就有人发布 我看看 谢谢啊

网友:
顶帖子的人多。怎么没几个人加分啊。

对。这个就是51020 不良。但是谁又能想到呢,诡异

网友:
故障很诡异 维修很飘逸

网友:
文章写得很清新,楼主长得还蛮凑合!

网友:
没记错的话电感上的3v,5v是在vsus_on信号之后才开启的,很容易漏掉

网友:
楼上的,如果VSUS_ON 没发出来的话,待机电流是没那么高的,被电流表表面现象迷惑了

网友:
工作很认真啊。

网友:
修机器图纸什么的真重要 尤其华硕这样的机器

网友:
神马 都是浮云。。

网友:
TPS51020的12脚的PGOOD电压如果有时有时没有也会出现楼主这种问题

网友:
芯片不良导致时好时坏?冷机可以开,我遇到个刚刚相反的,冷机不开的,热了才能开的新机器搞死人了。

网友:
应该先测测再修的。

网友:
楼真是救命稻草啊。。。我这刚无头绪的一块联想板。。。看过贴之后思路来了 谢咯

网友:
经验真的是害死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