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 怎么 换通用高压板

楼主(2011-03-07):
显示器 怎么 换通用高压板  地线 电压 控制 怎么才可以找到啊 我是新手谢谢

网友:
高压板上都有标出,正常是12伏的。然后是地,连12伏输出电压的电容负极,还有一个是控制。只有控制有点难度。查点资料慢慢找。

网友:
我直接在高压板上  用电表量出各电压

网友:
    控制线一般连接一个三极管

网友:
用排除法测量 但是最好是找资料确定安全

网友:
先找地   在找12V电压  线号线连接到一个三节管的             或跑线路也可以的

网友:
请看本人的贴子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d=371351&extra=,仅供参考!

网友:
直接看板子整流出来的线路就能看出哪条路是5v哪条是12v+,看不明白就拿万用表在接口那里量,关机时没电压开机后有电压那脚就是开关(也有部分机子是关机高电平开机低电平)

网友:
最好找了.12伏接保险的,地线跟螺丝孔相通,一量就滴滴响.其它ON/OFF和ADJ线先接上,不亮再换这两条线,不会烧板的.关键是不要接错供电线.

网友(2016-09-20):
高压那边电容的正负极就是电压,地线,控制一般电源板子上面标有,在不行拿万用表量,出去电,地剩下的一跟一根试

网友:
有的电源板上有标注   直接焊就行  没标注的  地线用蜂鸣档  一根表笔碰铁壳  另外一根在板子连驱动板的线焊点上找  哪个响就是  12V供电找电容的正极  一般25V左右的电容就是给高压供电的  带电量  用200V直流档 一根表笔对地 一根触电容没白线的那边的脚  一般是12V 14V 24V 各厂家不太一样  开关线也是用直流档在通驱动板的线脚上找  开开关有电3-5V  不开没电的就是

网友:
我是新手,学习了

网友:
GND onoff  win  adj一般不用接

网友:
电源板一般都有标没标就用万用表测了

网友:
拿万用表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

网友:
各有各的方法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