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2000 965独显 不触发

楼主(2011-03-07):
今天接了台DV2000 客户说不进系统,以前修过显卡,以为很简单,一开机,一会就掉电了,拆机一看,量量只有待机3V  没有待机5V 开关上都有电压,主供电是TPS51120 我量了下第29脚没电,是PWR_S5_EN没有电压,请问各位大侠怎么修,

网友:
查这信号是哪发出来的啊

网友:
查他由什么提供的,然后测他的工作条件,或是信号线先断开,测一下信号是没有发出来还是芯片内部拉低了

网友:
应该是个5V  开启信号

网友:
应该是ec发出的吧

网友:
你查查这个U16门电路74LVC1G08GV-GP.这个工作条件

网友:
支持3楼的观点,5 v开启信号没来,或是来了被芯片干掉了,查这两方面

网友:
965待机的时候是有3v没5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