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ore 有一路没出来 正常吗

楼主(2011-03-07):
max8770 vcore 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正常吗

网友:
本来 vcore 是2相供电的  有一相供电  滤波电感没有波形 正常吗

网友:
电流上到0.7 不开机啊

网友:
有时是只有一路的,上CPU全功率工作时才两路都工作。

网友:
场管有波形吗,主芯片的驱动输出脚有波形吗,没有的话就换主芯片试试

网友:
上cpu了啊  不上cpu电流0.38 上了cpu0.7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开始加电 是有波形的 然后就没有波形了 mos管和芯片都换了

网友:
另外,请注意PSI信号如下图所示

网友:
当DPRSLPVR和PSI都为低电平时,是1路PWM输出模式。我想,这已经给你检修的方向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正常情况下是几路输出模式 还有那2个信号是 谁发出的

网友:
下个图纸,自己跑一跑线路嘛,,,

网友:
我真的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,当DPRSLPVR和PSI,某个被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