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

楼主(2011-03-07):
uGS<开启电压UT:MOS管工作在截止区,请问UGS指的什么?开启电压怎么算?

网友:
G极与S极之间的电压差,开启电压要看MOS管的材料,不晓得怎么计算。

网友:
要看MOS管的BOM表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极与S极之间的电压差,是G+S吗,如何计算这个压差呢

网友:
这个压差不是算出来的兄弟,这个是实际测量出来的数值,用两只表笔接上去就有数字显示出来啊,红笔接G极,黑笔接S极,用直流电压档来测量!

网友(2013-09-20):
谢谢大家的指点

网友:
我明白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