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插上屏线灯管就不亮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1-03-07):
如题

网友:
没高压吧,查查高压板供了没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高压,屏线拔下来,灯管就亮。

网友:
供电不足也有可能,电压是否稳定,插上屏线时测量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是新手,问下应该量哪里的供电呢?

网友:
屏短路了,你查一查屏5V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可能供电不足,也有可能屏驱动板有问题。看看屏驱动板工作电压对不对。有点屏工具的话,把屏单独点一下

网友:
14V的是高压供电,5V的是驱动板供电,一般的液晶显示器有两路供电,用表笔接电解电容就知道了,如果你分不出高压和低压区的话,被电晕了我可不负责哦!!!

网友:
有 可调电源的话 先测下灯管吧,  高压带不动负载也有可能,  代换下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屏没有问题,测屏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屏没问题。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。但不知道问题在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解答。挨电的阶段已经过去了。嘿嘿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高压部分没有问题,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灯管漏电了吧?你试着只接根地线  看看有没有灯光

网友:
屏.驱动版有问题,带不动负载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哦,好的。谢谢建议

网友:
驱动板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吧

网友:
碰到同样的问题。多开几次能点亮。插屏线就是保护。不插正常,担是要多开几次才能开机。换过高压板灯管了。问题依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