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凌志R780V主板维修求助

楼主(2011-03-07):
今天拿到一块翔升R780V的主板,开机全板电压都正常,只测到IDE的第一脚没有复位电压,PCI第15脚复位正常。开机就跑00,南北桥全加焊过,可还是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顺着IDE的复位查。有可能是时钟芯片。或者到时钟芯片中间断线了

网友:
看下IDE的复位是谁产生的

网友:
换个I‘O看看

网友:
IDE  都是南桥发出来的 但是也有例外!945以后 特别是P35的板子  网卡 PCIE 北桥 IDE的复位都是由IO 发出的!建议你去跑下线 RST 信号 一般都有一个上啦电阻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