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不跑马

楼主(2011-03-07):
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小机箱主机,据客户说,以前出现过正常关机后第二天,就启动不了,插卡,上电显示----,一看精英845V-H的板子,通病大家都知道,于是拆板,上带灯,发现都亮,心想这就好办了,按时序修,先供电,都正常,再测时钟都正常,于是测BIO的2PIN 发现4,.4V,IDE1PIN 2.8v,跑线再板边上有一个8脚的东西,模糊的看不清具体型号,想到有一块料板,和此板几乎一样,74HC14.换后,点亮了,由于客户走的着急没有拍照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厉害。我是新手,问下按时序修是什么意思?时钟怎么测?

网友:
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14六非门坏了。

网友:
7408 烧坏了还是怎么的   型号看不到吗

网友:
845的板子 复位信号 一般都是74门电路发出去的!所以修主板没复位的时候 可以先去跑下复位电路!

网友:
要是有照片多好啊! 可以在学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