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块JWC61P主板过电,但不能启动?

楼主(2011-03-07):
今天,有一块JWC61P主板,点开关可以过电,风扇可以转,但不能启动。
    配置如下: CPU:AMD1100     内存:512M/DDR2667,集成显卡。
用表测试一下,CPU供电12V有,下管D极有1.10V电压 。内存供电1.8V。测试有复位?
请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,是不是,CPU的供电芯片ISL6566坏了?
有什么办法测试出来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pu供电你测的有1.1v电压,isl6566就坏不了。不启动代码跑到哪里?

网友:
谢谢,诊断卡不跑码,

网友:
这样是不是,BIOS坏了?

网友:
不能完全依靠诊断卡,像可触发的板子,插上VGA线,可以看看显示了没

网友:
接上显示器, 启动后,没有显示的,

网友:
还有其它线路都还没有查,CPU供电有了,芯片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用手压桥也不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