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主板上各电压的关键测试点

楼主(2011-03-07):
求助主板上各电压的关键测试点,各位大侠知道的麻烦分享下

网友:
先上百度差下,主板不上电的故障排除方法,再学习CPU主供点,检查个供电管是否短路...
新手先经历这些。其他测型号啊,数据位啊,什么的,一起学容易混淆,影响你单纯的思路...

网友:
是信号,波形啊,频率啊

网友:
我也想要个

网友:
个人意见,想快些入手的话,买个阻值卡。但并不能完全能快速入门,只是能减少步骤。

网友:
找个好的板子。可以按着。CPU。内存。桥等的供电。时钟。复位。PG。查下自己OK的板子。记着数据然后再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。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