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电脑电源坏了可以用普通的换吗

楼主(2011-03-07):
今天碰到一台dell的电脑,开不了机,一查发现电源9针只有3.87v,应该是电源坏了,想换个电源,后来发现接口好像和普通电源接口不太一样,我手头上正好没有电源。想去买一个,请问普通电源能装上吗?请指教。

网友:
台式机的吗?能装得上去一般也是可以代用的,DELL的机器我换过来都是用普通电源测试主板的,不排除有特殊型号的。

网友:
可以代换 这个重要大小一样就可以  功率只能大不能小

网友:
是这样,那我去换一个试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的的电源能装上,但是不能用的,它的接头多,而切不一样,它的稳定性及好,功率高,一般的电源达不到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tpost.html#lastpost

网友:
这个一般是待机电容怀孕了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是待机电容怀孕了。

刚开始我还以为打错字了呢。呵呵,在轻松幽默中指出故障,佩服。我修过DELL的机子,原装电源配的有专用固定架,如果是这种情况,普通电源装不上,需要改装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dell大多数装不上,dell一般用小电源。普通的大装不上,买小电源可以。

网友:
你只考虑形状和大小就是了。市面上买的普通小电源应该是没法装。

网友:
看你的是什么机子了。
公司以前买的5150,大机箱那种,有次烧了个热敏电阻,就换了个普通的山寨电源。
比较一下,Dell的电源比普通的电源还大一点,普通机箱反而用不了了。

网友:
看什么型号的,DELL好多电源比普通电源多几条线

网友:
这么复杂,因为没有电源所以还没去看。

网友:
好品牌个小,量足,质优,价高,耐久,放心。

网友:
可以换只要大小一样功率差不多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