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恶的谐振电容

楼主(2011-03-07):
这个烂主板修的我声嘶力竭啊!
dell的主板不触发无待机电压 ,测开机ec对地短 拆掉EC,测USB数据线对地短换南桥,可换EC就麻烦了。起初买新的EC按上插电就开机不跑码 ,又买拆机EC换一个 电压反复跳还不跑码,以为买到坏的所以又买几个拆机的EC,结果还是悲剧的一样,无意中手一碰晶振就能正常开机了,于是换了晶振,一个不行又换一个,最后没招就换了谐振电容,我晕啊 NND一切都正常了 !!!

网友:
你最后测得是谐振电容坏?是EC的还是南桥的?

网友:
不好意呀
没编辑好就先发出去了

网友:
南桥,电容,Ec都挂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ec的谐振电容

网友:
呵呵 楼主搞得好乱 呵呵

网友:
你不知道早用示波器测啊!

网友:
一生难忘,以后碰到就会了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这类的故障呢,它也会引起EC和南桥短路啊

网友:
我不明白!换EC起码要检测工作三要素吧?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。这是基本的,查时钟的时候自然就发现了啊?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没示波器,只是测了晶振压差

网友:
换晶振应该连协振电容一起换了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块华硕的大板,也是一碰晶振就起振开机,但是只有一脚有电压,别一脚没有电压,有也是0.03以下,太低,正常一脚有0.4-0.6的电压,还可以,我判断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南桥和ec都是短路,换了是应该的。但是换了以后就要检查工作条件了。不过ec能触发不跑码是ec这边问题的还是没修过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坏了,加热时把晶振弄坏了,一般谐振电容坏的机律是非常低的。

网友:
修东西没示波器真的是不方便啊

网友:
有钱就去买个 示波器吧

网友:
没按照流程走
吃亏了
换完晶振,下一步就是换谐振电容
换完谐振电容 才是IO,SB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

网友:
你写的乱,修机器更乱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