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奇电路小故障引发的IT8512不触发

楼主(2011-03-08):
       接到一台七喜本本,待机0.02,按开机键无动作。拆机检查EC(IT8502,图上标注8512,可代换)基本工作条件:VSTBY3.3V,LRST1#3.3V,RTC有波形,按键时PIN125 PWRSW有跳高,但PIN 21 PWRBTN无变化。按常规思路测量BIOS无异,刷之无效,更换8502还是老样。看下时序图:

      一步步测量到AUX_PGD那里就没有了,怀疑EC的工作条件没全,仔细看图,发现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:PIN18 的ADAP_IN为0,不触发那就很正常了。(平常此信号多标注为AC_IN或ACOK之类,一下标个ADAP_IN在那,看图时居然被忽略了!)找到ADAP_IN的出处:

    测PIN12电压果然为0,再测PIN9 VAC=19V,PIN8 REF=0,看起来象是IC坏了,料板上拆一个换上,没有,换个新的还是没有,挑起PIN12,把ADAP_IN飞线到3.3V,机器已经可以触发亮机。问题是找到了,可是8602为什么就是不出来ADAP-IN呢?这电路看起来很简单啊。一个个测相关引脚电压,PIN10  HDR=19V正常,PIN15,16都为9V多点也正常,PIN13,14都为19V......等等,PIN13,14可是充电电流检测脚啊,充电电路都没启动,哪来那么高的电压?再说了19V啊,也就是说将有个19V的“充电”电压加到电池上,那会是什么结果?电池挂就不用说了,当然8602也会检测到充电电压过高而关闭,那么ADAP_IN,REF为0就不难解释了。
      测量充电开关调整管Q40 G-S直通,取下它测量管子又正常,8602  PIN10  HDR=19V,它是关闭的呢,为什么会通呢?干脆拆了Q40,测VCHG和主供电CHG-VCC还是直通!这可奇了怪了,从图上根本看不出会有这种可能啊。再搜索“VCHG",发现了这样一个电路:

       发现图中的Q42击穿了,找一个换上,机器的问题已经解决。新的问题出来了: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呢?好象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设计。按照图中的元件参数,粗略估算了一下,算是对此电路的用意明白了个十之八九。我在此先不说出我的看法,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下上图这个电路的用途和原理。(注:VCHG是充电电压输出,通过两电感连接VBAT.)欢迎大家踊跃发言,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加点分吧,谢谢!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  吧!是个P MOS管

网友:
这是个放电管 照说击穿了不至于影响出ACIN

网友:
小弟现在对电路图还不是太熟,来向各位大哥学习了

网友:
我觉得是适配器与电池的转换电路。

网友:
弄不清楚,是什么板子的图

网友:
第一个图怎么看啊, 不太懂,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楼主发个图啊

网友:
这个Q42有点像上次那个啥来着发的H28开启电路

网友:
没弄清楚。。

网友:
同意五楼,电源和电池的切换电路。

网友:
怎么不说是什么机器,我好要找图纸的哇

网友:
电源和电池的切换电路

网友:
高次谐波放电电路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先换个8602试试看呢?呵呵

网友:
是 保护的作用吧~

网友:
是电池和适配器的隔离电路

网友:
是啊 这个管子本来就应该在导通条件下工作。无边大哥,说的对,但是如果它击穿了DC IN就直接过去了啊。楼主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根本就不是放电管,其实很简单,当店员接上的时候,场管就关闭。当没有外界电源的时候,这个管子就导通,有电池输出电压给主板供电。

网友:
嘿嘿,楼上的总算说明白了。不是什么放电,更不会扯到干什么高次谐波(百度一下高次谐波就知道差了多远),它其实就是隔离电路的一部份,只不过换了个地方单独这样画出来,居然就不认识了,汗。

网友:
高手呀,看来我的好好学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上电池就可以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!初步判断

网友:
Q42是电池放电管,
也起隔离作用:防止适配器电压直接加到电池上,另外在只用电池时通过它给主板供电。
这种电路在广达设计生产的一些本本上较常见,特别是DELL的。

遇见过Q42击穿后,适配器接上,再插电池时会出现大电流的情况。
这种情况论坛上好像也有朋友发过相关帖子了。

网友:
电源和电池的电路啊

网友:
感觉,还是学到不少,以前遇到类似的机子,没修出来

网友:
那这种情况要是电池上去不久的报废了啊?

网友:
按说这个坏了,直接19V对电池充电,早大电流了

网友:
貌似还没有遇到过啊

网友:
学到不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