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78C 无复位

楼主(2011-03-07):
一块昂达的N78C,开机不亮,诊断卡显示9F,测了下内存1.8V和0.9V正常,CPU核心供电1.1V
桥供电1.4V,这主板是没有I/O的南北桥也整合一起, 这个主板一开始显示9F的时候有复位,然后慢慢的又没复位了,后来我测量,发现PCI-E的12V没有电压,不知是不是这个引起的
不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有复位,然后慢慢的就没复位了

网友:
这种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一般桥虚焊的多,你按一下桥试下就知道了,一般按下桥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支持楼上的建议

网友:
用电吹风吹一下桥,如果可以点亮就是桥虚了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复位还是假的,  不要被诊断卡上的等给迷惑了。
看看时钟是不是正常,。

网友:
南北桥集成的大都爱坏桥!!

网友:
这板是这样的,当不跑码的时候它就会那样的,多坏的是BIOS和桥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