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E400检测不到硬盘

楼主(2011-03-07):
    机器最初故障是花屏,可以正常进系统,加焊北桥后故障排除,但是新问题出现,硬盘检测不到,硬盘直接不转,换硬盘也不行,硬盘5V\3V电压正常,为什么不转呢?硬盘不是加上电就可以转吗?

网友:
不是加电就转吧,有控制电路控制

网友:
继续求答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