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的显卡现象,请大家看看

楼主(2011-03-07):
   前几天碰到个换电源的,说是玩游戏的时候电源冒烟了。也是一个老客户,直接拎着主机箱到店里换电源。很干脆,推荐用航嘉,客户同意。换好电源,插诊断卡。由于过于相信顾客,也没有吧显示器插上,直接看跑马。一次正常,拔掉电源。二次也正常。就和客户信誓旦旦的说好了。客户拿机子付钱走人。谁知两个钟过了,那小子又回来了,说是在家就是显示不出来,我纳闷了。还以为内存松了,就接电源,上诊断卡,这次他吧他的DVI线也带了过来。开机,然后跑马,滴的一声,跑马结束。屏幕的指示灯颜色变了,说明信号已经是过来了,但是为什么没有显示呢》?这下头大了,难道是吧主板也烧了,不会啊。跑马灯明明已经跑过去了,可是为什么没有显示呢。于是也没招了,试吧。先吧那小子的线换我们的线,试下,故障依旧。排除线的问题。再就是他独立显卡的问题了。于是把我们新的耕升210的显卡《新的》用来试机。奇怪了,用我们的显卡跑马也过了,但是还是不显示。关机重启,问题又大了,居然不跑马了,连续试几次都不跑。这下有点郁闷了,于是内存啊,我擦了又擦,内存槽,扫了再扫。还是不行。偶尔开起来一次,但是重启的话又不跑马了。就认为可能是显卡吧,就再弄张新的试。这次拿个220的,奇怪了,还是和刚才一样。这个时候心里真的有点没有底了,两块显卡都不行,这就吧是我们显卡的问题了。再拿他的显卡试试,咦,真他、、的怪了,一直跑到滴声出来,断电,再开,还是可以跑马。就是不显示。真的是糊涂了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,后来莫名其妙的那小子给他福州的朋友电话,说要拿去保修,后来他朋友说让他找一个DVI 转VGA的头,我们这里没有,那个家伙就到电子城别的店买了一个回来,插好以后用转接头,借了一个VGA的线,开机跑马,屏幕居然亮了。这下心总算是放下了。那小子说了声谢谢就直接走了。
      事情就是这样的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的,如果有碰到或者知道的,不防帮忙一下,小弟我真的 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这是什么显卡问题啊??不太明白。。。这显卡没VGA口吗??

网友:
这块是没有VGA接口的

网友:
只有一个DVI和一个HDMI接口

网友:
很多时候是线的问题 起码要先排除一下   跑马过了不显示 那就直接加焊NB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显卡接口
有的组合是VGA+DVI+HDMI,有的组合是VGA+DVI+TV-OUT

网友:
DVI  也是有两种定义接口的 形状一样的``要分清楚了 有两种 没有记错的话 是DVI-I   DVI-A

网友:
居然转VGA就可以?没研究过。。。

网友:
没碰到过这种问题,长见识了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试。

网友:
第一回遇到这样的问题,有谁知道说一下,我们也了解一下

网友:
继续等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搞得我都糊涂了!为什么用你的那两片新显卡还是不行呢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这样的,新卡第一次可以跑马,亮机。但是重启后就不跑马了。我也在想着到底是为什么

网友:
对啊,你换新显卡了,为什么不能跑码?估计主板也有问题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但是人家的显卡,每次都能跑啊,你说这咋弄?

网友:
新卡第一次可以跑马,亮机。但是重启后就不跑马了,必须断电重启后才可以重新跑马,那他的主板就有问题了,而且肯定是主板复位电路有问题,有可能是电源烧掉的同时把主板复位电路也破坏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但是用客户的就可以呢

网友:
小伙子有可能明天就回来了

网友:
还没遇见过这极品

网友:
感觉你要多备点这些线啊

网友:
显示器DDC信息出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半个多月了,那小伙应该没有出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可以详细说说嘛,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啊。好像也不对吧。那为什么用新东西就不跑马呢,

网友:
同样是dvi接口,也要分。应该是显卡接口和显示器接口标准不一样。

网友:
难道换的显卡  也没VGA接口?

网友(2011-05-10):
没遇到过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还真没遇见过

网友:
没有看到过

网友:
估计还会来,LZ要做好心理准备了....

网友:
经典,金典啊,我没有见到过

网友:
新显卡不能点亮,旧显卡可以? 主板不稳定吧

网友:
看你试验的这么多次,感觉还是存在问题,说不定那小子还会回来的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还是主板有问题。奇怪的现象背后是奇怪的原因。还是有原因的。

网友:
我看得有点晕,我记得显示器有DVI接口和VGA接口的,切换显示时要在显示器中选择,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?

网友:
呵呵  很正常,有行长说明他的行长电路经过门电路的那块没有问题,看你的问题是说明,这个显卡的vga模块缺少的是三基色

网友:
打酱油的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学习学习了

网友:
没遇上这这类

网友:
主板问题,你放下主板电池试下啊,绝对还会来找你

网友:
有这可能吗?

网友:
这神马真的是极品。

网友:
是不是DVI接口的转接头不对啊有好几个不同的型号呢有的就不行

网友:
大家试试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