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级管的疑问~~~

楼主(2011-03-07):
三极管共有A B C 三个引脚

红笔连A,黑笔连B C 数值分别为:642 643 (二极管档)

红笔连B,黑笔连A C 数值均为:1

红笔连C,黑笔连A B 数值均为:1

那么这个三极管是NPN型,引脚A为基极b

根据书上说的,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三极管是PNP型,引脚B是基极(或者引脚C为基极)

因为书上说,假设一个引脚为基极b,红表笔接触这个引脚,黑表笔去测另外2个引脚

如果两次显示均小于1v或者都显示溢出符号“1”,则红表笔接触的引脚就是基极b

红表笔接触B引脚时,两次测均为1,红表笔接触C引脚时,2次测均为1

符合书上写的PNP型引脚为基极b的条件啊~~~~

网友:
还有就是有个三极管

红笔连A,黑笔连B C 数值分别为:647 647 (二极管档)

红笔连B,黑笔连A C 数值均为:1

红笔连C,黑笔连A B 数值均为:1

2个数值都是647,我如何确定C级和E级?

网友:
假设为PNP的话,你的“红笔连A,黑笔连B C 数值分别为:642 643 (二极管档)”都不满足.

网友:
一个3级管,测了3组

一组符合书上说的npn型三极管

两组符合书上说的pnp型三极管

所以这个把我搞的很糊涂

网友:
你越那养搞的话,你自己越糊涂,
你看那些管子属于NPN的,  归一类 相互代换。那些事PNP的, 归一类相互代换。

网友:
主板上多用NPN,PNP的很少!!

网友:
测量三极管我一直用指针万用表测量,比数字表方便很多。判断NPN PNP最方便。

网友:
不是Bce吗?abc?

网友:
黑表笔是公共角 指两次有值 就是PNP
红表笔是公共角 指两次有值 就是NPN

网友:
三极管定性为BC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