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惊无险,贝尔金7230-4 v1444超频到280后变砖,四天后自制jtag线复活

楼主(2011-03-07):
有惊无险,贝尔金7230-4 v1444超频到280后变砖,四天后自制jtag线复活
为了研究脱机BT,把自己的行货Linksys WRT54G V4给卖了,经过各方面的比较,在淘宝上淘了一款64M内存的贝尔金7231-4p,价格比较便宜。到手后进DD看发现是7230-4 v1444,不过主板什么都一样的,网上在卖的也基本都是7230-4 v1444改的,看了主板是一样的,性能也一样,不影响使用,这些都无所谓了。
     折腾一晚上,终于搞好脱机BT,不过一开BT,看CPU负荷一直都是100%,就想到去超频,刚开始超到252很正常,后来又想再超高点,一看280比较顺眼,就选了这个。这下好了,重启以后半天还不通,后来看了一下所有灯都不亮了,只有接电脑的LAN灯偶偶微弱的闪一上,而且WAN和LAN都通了,接LAN的电脑获取到WAN口 DHCP的地址。刚才开始以为是把CPU给烧了,搜了论坛才发现是这款机子的通病,超到280必死。有的网友说可以通过flash针脚短接,有的说这样风险太大,要用JTAG线重刷。随便哪种都要求动手能力比较强的,对自己没什么信心,把自己搞不好真把机子烧了就麻烦了,想想还是寄回给卖家弄保险一点。
      第二天刚好是礼拜六,因卖家说最好用圆通快递,晚上没睡好也只好早点爬起来给圆通快递打了电话,然后就在家里等快递了,说了让他们上午过来的,结果等到12点也还没来,打电话过去问,说是礼拜六比较忙要下午五、六点过来,这不是要我在家等一天,给卖家通了电话同意换其他快递,结果不知道是我这两天特别倒霉,还是双休日快递公司都很忙,打了几家快递公司都说要五、六点钟才过来,刚才朋友打电话过来找我有事,算了今天就先不寄了。
      第二天有事所以又没寄,第三天,也就是礼拜一,我把路由器带到公司,心想我在公司慢慢等你好了,反正快递公司都差不多,还是用卖家推荐的圆通吧,9点钟打了电话,这下学聪明了,先问他们大概什么时间过来,接电话的MM说具体时间让我问上门的业务员好了,还给了我他的手机号,打过去好像还在睡觉,问其什么时间过来,他说下午过来,我说能不能上午过来,他说尽量吧,还说下午3点半之前肯定能过来。这天上班刚好没什么事,在单位里等啊等,一直到下午3点50分,快递公司的人也没出现,给其打了电话说就在附近了,马上就过来了。又等啊等,到了4点半还是没来,又打电话过去,跟他说我快下班了,让他快点过来,他说好的。结果我一直等到5点40分还是没来。这下真的气坏了,该死的快递公司,浪费我这么多电话费,这么多时间,算了求人不如求已,狠下心自己回家折腾一下吧,搞坏了就当自己买个教训,谁让自己乱超频的。于是有就有了下文:
     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第三天晚上回家翻了论坛关于之方面的知识,仔细阅读了好几遍,心里总算有底了,这里要非常感谢“shirori"的用JTAG拯救7231-4P 64M这篇贴了,图文并茂,很适合初学者。终于明白要准备什么工具、什么软件。明天抽空去找其所有材料。并口,PIN都有现成的,就是缺少电阻,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,打开路由器发现JTAG接口的3、5、7、9脚都接了电阻的,有些网友也说JTAG线不用电阻也可以的,死马当活马,就不用了。
      JTAG线所用材料:拆了一根cisco的并口配置线,得到并口;拆了一根光驱音频线,得到6个PIN;电烙铁;焊锡
      硬件部分:
      材料都准备好,第四天晚上就开工了,由于只找到一根音频线,一个头只有3个pin,而且我的焊工也不好,这里的线就不剪了,把音频线从中间剪断变成两根,将音频线的6个Pin都从塑料接头中拔出来(用针轻轻一挑就出来了),把其中一根主线做个标记,设为1线,把1线的红接到并口的13,把1线的白接到并口的2;另一根没标记的主线,设为2线,把2线的红接到并口的3,把2线的白接到并口的4,把两根主线中的屏蔽线中间绞在一起,然后分别接到并口的20,25,这两根都是联一起的,哪根接哪根都无所谓了。由于我的焊工不好,焊了个并口就花了半个小时,手上没有固体胶,另一头PIN就不固定了。把并口接好后插到电脑上,另一头,1线红接到路由器JTAG的3,1线白到5,1线屏蔽线到6,2线红到7,2线白到9,2线屏蔽线到10。接的时候仔细点,对照下面的关系表就可以了:
                3 TDO---13
                5 TDI----2
                7 TCK----3
                9 TMS---4
                6或8或10 gnd ---20和25
      软件部分:(这里完全按照“shirori"同志写的步骤,蓝色字休是我的补充)
  软件准备:
        1、JTAG软件:

        2、7231-4p 64M的CFE
        3、tftp

        4、dd-wrt 24 R4 mini
###3、4两个我都没用到

Step1:
       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重启电脑,然后进入bios确认并口的模式:
                工作状态选择:ECP
                中断选择:378
        保存后重启
Step2:
        下载JTAG软件,将其解压到“C:\jtag”目录下。
Step3:
        选择“开始”-“运行”,写入“%systemroot%\system32\drivers\”回车后系统将会打开一个文件夹,将“C:\jtag”目录下的“giveio.sys”copy到这个文件夹中。
Step4:
        运行“C:\jtag”目录中的“loaddrv.exe”,在路径中填写“%systemroot%\system32\drivers\ giveio.sys”依次选择install、start,成功后会提示“Status:Operation was successful”。
Step5:
        选择“开始”-“运行”,写入“cmd”回车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下列命令:
        cd c:\jtag
        jtag
        屏幕上将会显示jtag的命令,下面我们针对4p64来说明。
Step6:
        清除nvram,输入下列命令
        jtag -erase:nvram /fc:07

###到这步后一直出现下面的提示:
JTAG Cable.

CPU Chip ID: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(FFFFFFFF)
*** Unknown or NO CPU Chip ID Detected ***

*** Possible Causes:
    1) WRT54G/GS is not Connected.
    2) WRT54G/GS is not Powered On.
    3) Improper JTAG Cable.
    4) Unrecognized CPU Chip ID.
###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提示,难道CPU真的被我烧坏了,不死心,又仔细检查了下发现PIN接口上面裸露的金属片太长了,好几根都碰在了一样,后来把每个头上都缠上绝缘胶布,这下终于好了,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,提示“处理器没有进入调试模式,清除看门狗”,如下提示: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WRT54G/GS EJTAG Debrick Utility v4.8-DELL2300-V2-MOD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Probing bus ... Done

Instruction Length set to 8

CPU Chip ID: 00010100011100010010000101111111 (1471217F)
*** Found a Broadcom BCM4712 Rev 1 CPU chip ***

    - EJTAG IMPCODE ....... : 00000000100000000000100100000100 (00800904)
    - EJTAG Version ....... : 1 or 2.0
    - EJTAG DMA Support ... : Yes

Issuing Processor / Peripheral Reset ... Done
Enabling Memory Writes ... Done
Halting Processor ... <Processor did NOT enter Debug Mode!> ... Done
Clearing Watchdog ...
###搜了下论坛,发现只要按后面的复位键就可以了。

        清除cfe,输入下列命令
        jtag -erase:cfe /fc:07
###输入这条命令后,路由器上的电源灯和连接灯终于亮了。
Step7:
        将7231-4p 64M的CFE拷贝到c:\jtag目录中,并重命名为“CFE.bin”
        在dos窗口中输入
        jtag -flash:cfe /fc:62
        注意!如果你是64M的就必须写fc:62,如果你是32M就写fc:07,切记!
        刷写过程中是有进度显示的,没反应、停下来都不正常。
        刷写过程中电脑反应会很慢,cpu占用率很高,这个正常

Step8:
        给路由器断电后重新上电。这时候如果刷的是64M的指示灯没有反应(32M的会不停闪)。
        用网线连接路由器,将网卡地址改为:
        IP: 192.168.2.10
        Sub mask: 255.255.255.0
        选择“开始”-“运行”,写入“cmd”回车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下列命令:
        ipconfig /all
        确认你的网卡IP已经设置为192.168.2.10
        ping 192.168.2.1
        确认可以ping通
Step9:
        运行tftp软件,上传dd-wrt软件。
        上传过程非常快,但是上传完不代表就刷新好了。
        32M的CFE在上传完之后灯会不停的闪,而64M的则不会,你就慢慢等吧。一会儿路由就会自己重启好了。
        将电脑的IP地址改为:
        IP: 192.168.1.110
        Sub mask: 255.255.255.0
        这是ping一下192.168.1.1就应该能Ping通了。
至此4p64又复活了。
        最后别忘了用telnet恢复64M内存
                nvram set sdram_init=0x0008
        nvram set sdram_config=0x0033
        nvram set sdram_ncdl=0x0000
        nvram commit
###第8和第9步没做,因为我把路由器重启后,电脑刚想去设地址,发现已经自动获取到地址了,拼网关通了,登录后查看已经恢复到DD的出厂值配置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就是内存变为16M了,用上面的办法恢复就好了。还有路由变成西门子的了,用下面的办法改变MAC就可以了:
改路由器MAC
00:30:BD:FD:51:3A   这个地址就可以作为LAN  MAC地址
00:30:BD:FD:51:3B   这个地址就可以作为WAN MAC地址
00:30:BD:FD:51:3C   这个地址就可以作为无线 MAC地址

nvram set lan_hwaddr=00:30:BD:FD:51:3A
nvram set et0macaddr=00:30:BD:FD:51:3A

nvram set et1macaddr=00:30:BD:FD:51:3B
nvram set wan_hwaddr=00:30:BD:FD:51:3B

nvram set wl_hwaddr=00:30:BD:FD:51:3C
nvram set il0macaddr=00:30:BD:FD:51:3C
nvram set wl0_hwaddr=00:30:BD:FD:51:3C

nvram commit

reboot(重启路由器,重启后路由器的地址就会变成上面的地址了)

在此感谢快递公司的“用心服务“,这样才能让我下决心自力更生!
感谢论坛上的各位热心网友,有了你们的帮助才能让我不断进步!

也告诉各位新手,只要胆大、心细,其实都挺简单的,做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,还有路由器上没电阻的可不能像我这样做线哦,有的最好也加一下电阻,烧坏了可别找我哦。

网友:
附件: 你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
一直是未注册

网友:
楼主没发个图,要是有图我就更好理解了!

网友:
不懂,只是看看而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