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烧保险

楼主(2011-03-07):
各位兄弟,请教一下型号为ATX-300P4-PFC的长城电源烧保险了,保险管全黑了,但没有破裂。T2中五个引脚的一边有两个引烧焦了。请问是哪里短路了?指点一下

网友:
初级电路短路了,看下桥堆和大电容有没有坏。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有故障,可能面临报废。

网友:
开关管坏了。

网友:
都能看到见哪里烧了还问,有动手能手能力的话可以把管子都测一下.边上的保险电阻二极管都要测.

网友:
严重的短路会造成烧保险,先查热部分,比如,主开关管、辅助电源部分,,

网友:
检查电解电容。还有整流管。基本上烧保险的电源开关管都完蛋了

网友:
是不是换个保险就行了?

网友:
一般烧保险!检查整流管,开关管,13007,二极管!电阻,逐一排除!

网友:
有的地方都焦了,还换保险就行!!
整流官、大电容、前排三个管子、小功率推动管、启动电阻等都要查

网友:
上图给你自已看看吧

网友:
一看就不像是个专业做维修的人

网友:
查开关管,桥堆啊!然后辅助部分啊!还有二极管 电阻

网友:
老兄。把保险后面的电路都跑一趟,你就知道了,桥,开关管,坏得多。大滤波电容也可能坏。

网友:
全都是高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