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AL1916W 灯管与高压板问题讨论

楼主(2011-03-07):
宏基 AL1916W 灯管与高压板设计问题
故障现象:亮一下即灭。
维修思路:根据故障现像一般为高压板问题或者灯管问题。
先测灯管,发现两组灯管每一组有一个不亮。因此直接换灯管,换完后准备上机,先测量换好的灯管,发现两组还是还是一组有一个灯管不亮,奇怪,新灯管呀,再试一次,吱吱响,还烧了测试用的单灯高压条。仔细观察,发现灯管和线没有成一个回路。改成一个回路再一个一个测试灯管,四只全部OK。装上试机,还是亮一下即灭。难到是高压板也有问题,加一个通用高压板后试机三天,一直OK。难道是原来灯管接法,必需用原来的高压板才行。最后发现换下来的四只灯管都是一边发黑。应该是电压不平衡所制,机器是修好了,但是同时换了灯管加了高压板,改了灯管一粗一细线路的接法。改成了单一回路接法。至此还不清楚,此机到底是高压坏了还是灯管坏了。不可能高压板和灯管同时坏呀。维修几年还没有遇到高压板和灯管同时坏的;心想换下来的四只灯管只是老化了,同时都是一边发黑。应该还没有完全坏。说不定换个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就OK了呢。说不定换了灯新灯管不改灯管线路接法也就不用加新的高压条了。也能OK。说明这种灯管接法和高压板设计都是比较特术。维修时容易走上弯路。不过详细的研究,也是会发现问题的。以前维过这种机器。加了通用高压条,结果用了不到半个小时,手摸屏幕,烫手,换了灯管还是烫手,最后断定是屏的问题,今天看来还不是屏的问题,要是把灯管接线改下,再加通用高压条应该OK了,或者说直接换个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也就OK了。灯管跟高压板必需是一制的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有技术真好 起码饿不着啊 多学习 谢谢

网友:
高压是交流的.还分正负吗.

网友:
     我换灯管的时候尽量把有字的一头接正极

网友:
灯管是不分正负极的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换灯管时绝缘不好,所以导致平衡保护

网友:
还有灯管连接软线氧化阻值增大,导致电流不均衡

网友:
有人用电笔测量家中用电,发现一个零线,一个火线,这是正常的。而以前有一次,家中电视不能开,我用电笔测量发现两个线都是火线,没有查清其原因。现在想想应该是插板问题。没有了零线,而零线和火线接在了一起。而且没有形成回路。难得的一种故障。危险呀。这跟灯管没有形成回路是一个道理。而且我作过一个试验,灯管只接一边。也是亮一下灭的现象。所以焊接灯管一定要小心焊好。以免造成误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