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的使用方法

楼主(2011-03-07):
数字万用表相对来说,属于比较简单的测量仪器。本篇,作者就教大家数字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。从数字万用表的电压、电阻、电流、二极管三极管、MOS场效应管的测量等测量方法开始,让你更好的掌握万用表测量方法。

一、电压的测量
  1、直流电压的测量,如电池、随身听电源等。首先将黑表笔插进“com”孔,红表笔插进“V Ω ”。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 (注意:表盘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,“V-”表示直流电压档,“V~”表示交流电压档,“A”是电流档),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;保持接触稳定。数 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,若显示为“1.”,则表明量程太小,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工业电器。 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“-”,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,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。
2、交流电压的测量。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,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“V~”处所需的量程即可。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,测量方法跟前面相同。 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,都要注意人身安全,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

网友:
期待后续的内容!

网友:
学习啦,多加点内容

网友(2014-12-29):
亲  还有吗   在具体一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