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s怎么安装使用

楼主(2011-03-07):
ROS软路由怎么安装使用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不是软路由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怎么安装使用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用过啊,呵呵

网友:
你的问题过于笼统,安装和使用是两回事呀,哪能回个帖就能说明白的,一般ADSL上没必要上这个,光纤线路上用这个比较多,其实就是比较省钱而已。

网友:
建议去淘宝上淘个旧的,旧200-300,功能确很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