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哥知道AS9174D的资料

楼主(2011-03-08):
今晚在维修一块845主板时,内存一直不过,量了下内存供电,有2.37V,不知是否偏低,供电IC是8脚的AS9174D,供电管是40N03S,在网上查了找不到AS9174D的资料,哪位大哥路过麻烦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已解决,是40N03S不良,换上后电压正常,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主供电是2.5V。2.37也可以呀。感觉是那1.25.或者3.3V不正常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