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210报OVER错误,

楼主(2011-03-08):
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LENOVO  210报USB      OVER错误,不用多考虑大多都是南桥问题,高兴的把机器拆开,卡机一看,我的个天啊,都被做成狗屎样,真恶心,报着别人没做好的心里再一次的做了一个南桥上去,悲剧发生了,居然还是一样的问题,哎,先测测供电吧,哎呀,问题发现了,居然USB没5V 打开图纸看看线跑哪里去了,找个一会,翻开图纸 Q48在待机的时候G极是高电频这不对啊,Q48在待机的状态下G极是低电频才对,Q48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,他应该是低电频为正常,在开机的时候为高电平,一气之下把Q48换了,再通电,呵呵低电频,找个个P沟道的管子换上一通电,闻着一股糊味出来了,怪了,硬盘的接口怎么是糊的,开始没太在意以为是用烙铁烫了的,仔细一看怎么硬盘接口的针怎么是短路的,找了个换上故障莫名的解决了,USB的5V起来了,也不报错, 故障解决,走弯路啊。

网友:
虽然你修好了,但哥们你理解错了。就凭G极电平高低来判断Q48是否损坏是不对的,应该是查一下它的G极控制信号SUSTAT_B#和Q50这个双NPN三极管是否不良,你说换了Q48就好了,说明工作条件满足了,只不过是Q48管子导通不良而已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兄弟的指正,我会努力的向你学习,非常感谢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互相学习嘛。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