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显卡的一般思路?

楼主(2011-03-08):
哪位能人能够指引一下我们新手?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显卡没什么可修的,检查范围就是供电,显存,主芯片,不亮查供电,花屏查显存,驱动装不上或进系统死机,玩游戏死机就查主芯片

网友(2011-07-05):
我也是 新人 学习中

网友:
显卡没有什么可修的,电压,时钟正常,不显的话,加焊G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