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]HP 1018打黑纸,D371二极管求助

楼主(2011-03-08):
最近收一款HP 1018,打黑纸,出现 的现象,换鼓结果是 ,拆机查D371 两极不通[]更换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,没有改变,是我更换的管子型号出了问题,还是还有其他原因呀?

网友(点评):
不要放纸张进去,打印机不会报进纸错误吗?如何实现空打印的.学习了

网友:
你不要放纸张进去,空打印待机器停下来取出硒鼓看看鼓芯上有字迹没有?个人认为激光扫描可能有问题!!仅供参考如果楼主解决了问题麻烦公布一下。我很关注此问题,学习下。

网友(点评):
"空打印"?怎样做到的?请指教。

网友:
都能打印的东东?  不理解, 你折腾主板干嘛?

网友:
谢谢,现在能正常打印了,但卡纸,纸出来一寸左右就停住了,好像加热组件没有工作,因为墨能用手擦了,而且没有热气了,之前的问题可能是导电片的问题.

网友:
卡纸后能正常显示卡纸,灯正常闪,似乎是正常的卡纸,但每次都卡,卡的地方一样

网友:
是哪种定影组件

网友:
可能是齿轮组旁边的继电器有问题引起卡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"空打印"?怎样做到的?请指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空打印是在不想拆机子的情况下判断激光扫描有没有问题。不放纸打印,看鼓芯上的有没有文字。

网友(点评):
人家就是不知道怎样“不放纸打印”才问的嘛,快点告诉我吧,都急死我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出来一寸,请检查定影组件,去污重新上油

网友:
感觉不是很复杂啊

网友:
已经好了,换了加热膜,谢谢大家的热情的回帖.

网友:
打印全黑是消不了电,看充电棍有没有高压

网友:
为什么你们都不觉得卡纸可能会是传感的问题呢  我遇到过 是传感的问题卡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