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243LNX花屏拖影VDDG和VDDG-FLK电压只有2.2V

楼主(2011-03-08):
三星2243LNX只能显示19的宽度,但接上分屏器会荧满屏。颜色偏,拨掉信号线出现的无信号框飘移动出现明显拖影,插上信号出现的信号好几秒才能换过来画面鼠标指针根本无法动。

更换过电源板和驱动板,故障依旧。

测量屏上电路测试点,除VDDG和VDDG-FLK的29.9V电压低至2.2V外,其它各点电压都正常。

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倍压整流升压电路,把电压修复正常

网友:
该屏的维修手册在这个地方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18623

能否请指点一下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.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倍压电路中D502上有29.9V电压,IC504就是431M的1脚电压1.7~1.8V,2脚2.6V,3脚0V。D503上面标注A7,Q503标注t04。请问一下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。

网友:
在这个地方有个29.9V控制芯片,8脚,IC402,标注字样是8009G可能是TPC8009,它的各脚应该是多少V,作用原理是什么。

在AOC的维修手册附表中,左/右半屏的测试点对地阻值都应为2.73M,这个三星的显示器用的一样的屏这些测试点的对地电阻都是7M多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,有人知道这个屏是电路的问题,还是要报废了

网友:
三星的一般都是用三星屏的吧!你那个是中华屏的。

网友:
慢慢检查,有电路板参考,如果没有报废屏,估计配件不好找,有配件可以修复

网友:
帮不上忙,只能学习..

网友:
有人能从理论上给这个屏判一下生死吗,倍压电路中的D502有产生29.9V电压,但后面的控制端输出只有2.2V,是电路问题,还是屏已死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
学习学习
学习学习
学习学习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