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本本 lenvovo Z460 出现花屏现象?

楼主(2011-03-08):
我在联想售后做,接到一客户送修的本本(460),刚开始说是键盘进水了,他说他用吹风机吹干了 按开机就打不开了,一想应该是开关线路有问题了 注:(我看了他进水的位置就在开关哪里),是不是短路造成的 ,本人经验少之又少,初步判断应该问题不大。鉴于店里有规定 给跟客户报个价吧,问他是否维修。经客户同意 ,反正都是维修,上电试试开机频率跳动,能开机了,但是花屏?心想完了 ,还有大问题?在这里想问问高手们,能帮我判断一下吗?让我从哪里下手(屏线我检查过啦,屏也没有问题了,显卡是独立的 换了还是不行,)没了思路了,本人刚刚学习修笔记本。级别就是个菜鸟,这不想到基地有大哥个高手帮帮我 ?

网友:
看外接显示器会不会花屏。既然是进水坏的先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腐蚀。

网友:
换了显卡还是花屏,你试试换下显存

网友:
楼主,你是不是联想售后的前台接待哟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内存、、换个新的试试

网友:
看看屏线插槽那里有没有腐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我没有想到 我试试看行不行 先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试过了没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刚刚学 没经验 见笑了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呀

网友:
售后不是板级维修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 自己慢慢研究出的结果比问其他人强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