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焊接VGA头

楼主(2011-03-08):
如何焊接VGA头

公头背面焊接点的顺序

一、15针VGA各针脚的定义:
按照VGA接头(15HD)的标准,共各引脚的定义如下:(PIN表示“脚”的意思)
1PIN ——Red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红”
2PIN ——Green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绿”
3PIN ——Blue——模拟信号的“蓝”
4PIN ——ID Bit 、
5PIN ——N/C 、
6PIN ——R.GND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红”的接地端
7PIN ——G.GND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绿”的接地端
8PIN ——B.GND ——模拟信号的“蓝”的接地端
9PIN ——No.Pin 、(备用)
10PIN——GND ——数子信号的的接地端
11PIN——ID Bit——屏幕与主机之间的控制或地址码
12PIN——ID Bit ——屏幕与主机之间的控制或地址码(用于一个主机多个显示屏)
13PIN——H Sync—— 数字的水平行场信号
14PIN——V Sync ——数字的垂直行场信号
15PIN——N/C——接地端

二、标准15针 VGA头焊接方法:
标准15针 VGA 头的各针脚如下图显示(3+4 线型,3表示3根同轴红、绿、蓝,4表示4根黑、棕、黄、白线) VGA的脚通常按照倒梯形来看,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分别是1-5脚,6-10脚,11——15脚;(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)如下图所示:
15针脚我们通常只需要焊接11个引脚即可,如下:(4、5、9、12脚不焊)
红线——“1”脚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红”;
绿线——“2”脚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绿”;
蓝线——“3”脚——模拟信号的“蓝”;
红线外屏蔽线——“6”脚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红”的接地屏蔽线;
绿线外屏蔽线——“7”脚——模拟信号的“绿”的接地屏蔽线;
蓝线外屏蔽线——“8”脚——模拟信号的“蓝”的接地屏蔽线;
黑线——“10”脚——数子信号的的接地端;

棕线——“11”脚——屏幕与主机之间的控制或地址码;

黄线——“13”脚——数字的水平“行”同步信号;
白线——“14”脚——数子信号的垂直“场”同步信号;
VGA 线外屏蔽线——“15”脚——VGA插座外壳压接接地 。
在实际工程中,经常会在地线的连接中出现错误,如果将某些脚(如4,5,9,15等)接到地线上,在大屏显示不出什么问题;但如10脚未接地的话,就会出现地线不通而出问题。有些设备将不用的引脚全部接地了,虽然不标准,但挺实用,只是如果要用到相应的控制位时会出问题。

三、VGA针脚只焊7线的焊接方法:(如用网线中的8芯焊接)
第一、 1 、 2 、 3 脚 分别用网线中的三根线(1-橙,2-绿,3-蓝)记着两边颜色对应;

第二、 5~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;用8根网线中的某一根颜色的线(在此我们记作用“橙白”色线),记着两头都用这根颜色的线,6、7、8脚针焊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;
第三、 11脚 接网线中的某个线(在此定义为接棕色线,11-棕)
第四、 13脚 接网线中的某根颜色的线(在此定义用绿白线,13-绿白);
第五、 14脚 接网线中的某根颜色的线(在此定义用绿白线,14-蓝白);
第六、15脚 VGA插座外壳压接接地,(在此定义用绿白线,15-棕白)
15号针脚其实应该跟5-10脚焊一起都当作地线,这样实际上就是焊7针脚了。

如果用专用VGA线缆涂简便只焊7针脚的话焊接方法就是: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~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;红、绿、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; 1 、 2 、 3 脚接红、绿、蓝的芯线; 13 接黄线; 14 接白线;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插头端壳,褐线和黑线不用接,但是要剪齐,以防和其他线串接。

四、VGA线缆布放和施工中注意的问题:

1、线缆选用:一般工程和家庭中最好购买专门的VGA线缆,价格层次不齐,中等可用的大概价:格8-10元/米,低于8元/米的可能不怎么样,高于13元/米的应该算是质量很好的。如果实在没条件购买的话就用别的凑乎了,比如用网线,用网线距离最好不要超过10-15米,5米左右还可以,再长图像效果不行。
VGA线缆的7根线:专用VGA线缆中有7根线,外带屏蔽层当作1根线,7根线中有红、蓝、绿各一根,注意这三根中每根都是带有屏蔽层的细同轴线,所以这3根线实际上就是6根针脚了,黑、棕、黄、白线各一根。所以买到线后不要惊讶怎么里边只有7根线而不是11根或者15根呢,如果看了这个还不知道那就是勺了啊。
2、布线距离:单段VGA线缆标准要求的距离是不要超过15米,但我们平时应用没那么严格,因为我们对图像要求没那么高,在正常情况下用到40米图像也还都可以。超过40米或者图像不怎么行的时候就要加VGA放大器了。用网线或者其他不带屏蔽的线缆最好不要超过15米。通常我们想一台电脑上的图像放到多台显示器或者电脑上,那你就去电脑城买个VGA分配器,价格大概在60元左右。
3、干扰问题:图像不清楚或者有干扰大概是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,布线不要跟音箱喇叭线布一起,那个线的干扰很大的。焊头子是要焊好,不要搞的毛毛草草的。如果头子靠近电源插座或者电源插板,最好拿个什么铁盒子把接头处屏蔽一下子或许起点作用。

网友:
拿分走人

丹桂飘香 -10 把你拿的分再扣回来!

网友:
红绿蓝行场信号接好.然后再加一个地.就可以显示了.

网友(2017-08-07):
一直想总结一下,懒的怕弄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一般接RGB ,HV,地线就可以显示了

网友:
一般接七根就可以了

网友:
收藏一下,正好需要这个资料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