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15寸液晶显示器不亮,改板遇到难题了!

楼主(2011-03-08):
有一台明基15寸液晶显示器不亮了,经测灯管没有问题,问题应该是电源高压一体板,想改一个通用的高压板!可以这个板上面的引脚 没有注明哪个是ON引脚,咱是新手,难住我了,这个15寸的液晶型号是FP557,在网上也查了,没有发现这个电路板的图纸
      谁改过这样的,麻烦给提点一二!!!!

网友:
不用改,换9024

网友:
它的高压开启信号时在驱动板上来的,看看驱动板到一体板上的连接口,一般高压开启信号直接去了小三极管的。

网友:
没有注明的话直有只有一个个的测试,没有好的方法.当然不能往供电上面试.

网友:
顺着高压板电路找啊,一般就5 6根线,VCC GND DIM ON\OFF,有的DIM线不接也启动。

网友:
  找ON/OFF脚简单方法,看看接口哪条线接到高压部分一个小三极管上的就是了

网友:
通电量下啊,受开关控制的在3.3-5V这间就好了.

网友:
测量高压一体板与驱动相连的那几个线上的电压,如果在关机状态下为0V,开机状态下为1.8-5V,这点就应该接高压板的开关。这样才能同步开机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也就是说,通用的高压板上面的ON的电压在1.8V-5V,就可以开机?是这个意思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