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68SM-S2L主板开机一会就自动关闭

楼主(2011-03-08):
GA-M68SM-S2L主板,开机一会,就自动关闭。进入CMOS查看,CPU当前温度-79度。CMOS无法正确测出CPU温度。
请各位帮忙!

-------------
解决方法:更换CPU。

网友:
如果你没有打开机箱,测CPU的温度是那么高,有可能是你的CPU风扇灰尘太多,风扇不转,或转的慢,散热不好导致的

网友:
感谢回复!已找到原因,是CPU有问题。

网友:
CPU有问题会温度显示-79啊。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AMD的CPU坏得多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