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搞的INTEL 945原装大板?

楼主(2011-03-08):
手里有两块这样的主板,  标志是:(D945GNT    D945PSN D945PLRN)故障是被蒸气泡了,然后就不开机了,测量南桥待机电压正常,触发脚3.3V 其中一块主板短接电源黑线与绿线还能点亮。怀疑是IO的问题,可是两个同样的主板IO确不同。一个是PC8374   一个是LPC47M182 ,前两天从基地发了三个LPC47M182的IO,回来焊上哪个也不好使,故障依旧。请教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强行加电能跑码,那估计不是IO问题

网友:
32K起振吗?一般进水了,南桥的几率很大。你可以用风枪吹下南桥看能不能点亮

网友:
爱莫能助!帮不到你

网友:
进水的话不好说,你量量南桥看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