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机故障

楼主(2011-03-08):
开始是可以点亮的,就接网后一直掉线,外接了个UsB网卡,网也能上了。关机重启之后,按电源开关没反映,就放电试了下,结果看到USB冒烟了,看了下,USB口接反了。现在`不跑马,测了CPU,内存,pCⅠ,发现cpu无ⅴTT1.2V

网友:
这个比较麻烦

网友:
阿飞斯蒂芬

网友:
网卡被我下了

网友:
VTT供电的图纸那位大哥有 啊

网友:
USB接反,,看看南桥是不是挂了吧。
9死1生哦

网友:
打USB阻值南桥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桥600+的阻值

网友:
USB插反了
SB不挂了么?
GB?

网友:
usb数据阻值完全一致,PCⅠA14脚350+

网友:
usB烧了、南桥应该挂了。  打下USB阻值看看。或者测一下SB后面的电容是否穿了、

网友:
看看usb口后面是否有保险给烧断了

网友:
估计南桥挂了

网友:
   这个 USB接反烧的  就是USB5V 对地 吧5V啦烧了呀  ,南桥不会烧的 , 我猜应该是CPU芯片 缺5VVDD 所以不出CPU电压,,一体机 自己跑 USB供电电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