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3-08):
同行送修一台IBM T40,待机正常0.03,触发电流跑到0.5左右就掉电,待机电流也没有了,拔掉电源头,才能重新开机,在论坛上找了一下,说是温控芯片MAX1989的问题,换了一个好了,能正常显示,可是昨天我看引脚没怎么焊好,加焊了一下,又开始掉电了,把温控芯片取了,也能正常显示,风扇报错(fan error),掉电,我想请问一下,不要温控芯片可以吗?怎么解决风扇报错的问题?

网友:
论坛有很多温度的解决办法你查查,

网友:
直短路1989  1和2   3和4  5和6  7和8   4组    记得1898一定要装在上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按你说的做了,能正常用了,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,短接了这几组引脚,相当没有温控的功能了,这样会不会风扇检测不到CPU的温度,会不会烧CPU,要不要将风扇改长转!

网友:
我觉得不要 温控芯片的话 那就一定要改风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