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跑不完故障

楼主(2011-03-08):
今天遇到一块板子,供电什么都正常,跑到内存前一个代码就跑不下去了,查了半天没个头绪,希望哪个高手指点下.......

网友:
是不是显示D0呀,压CPU座子或者刷个BIOS试试看吧!!

网友:
建议   刷新   BIOS

网友:
BIOS刷过了,是从好板上取的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