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代换

楼主(2011-03-08):
请问有谁知道F71872FG能用F71872F代换吗?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G代表有铅。应该可以代换、有问的功夫直接换完了

网友:
应该可以的  换个试试 你要是手上有只有一个芯片 又不能确定 还不怕麻烦那你找找俩芯片的pdf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可以先换,不成再焊下来,又不会烧的。

网友:
代换成功了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