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师傅们一个问题

楼主(2011-03-08):
一般北桥的南桥的MOS管子的电压一般是多少V?
测量那个脚和那个脚之间呢?
谢谢啦

网友:
1脚3.3V   2脚 1.5V  3脚  5.1V

网友:
太谢谢缘师傅了。多多指教啊

网友:
如果这个管子有故障,是否一般是不跑马或者无法点亮呢?

网友:
供电不正常,主板就无复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