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P4M800主板开机报C1重启跑码正常亮机

楼主(2011-03-08):
电源和内存都换了几只,还是一样!

北桥空焊造成

网友:
档C1弄个蜂鸣器,如果报警说明没有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,如果档CI不报警就是北桥

网友:
楼上,档C1报警,为什么重启就跑码正常?关机再开都OK,放一会再开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