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GV主板 维修支招

楼主(2011-03-08):
一块 精英845GV主板按下开关 屏幕不亮,诊断卡测试,不断重启,82801的一个小角落有发黑的症状,用热风枪补焊还是一样.不知周边会不会有坏,还是芯片坏了.

网友:
建议换掉芯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建议你先换个I/O,还不成你要换南桥

网友:
        把发黑的芯片换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O是win83627的吧,那就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