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BIOS怎么写?

楼主(2011-03-08):
刚在基地买的TSOP48的三用座子。旁边是我要写的SST39VF040.这个BIOS太小了。同行们,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?

网友:
传说中的32转42的转接座你需要一个来插在你的编程器上。买编程器钱不多。座子可不少花钱、慢慢续吧

网友:
楼主又在纠结这 。这是32PIN的短片子。只有32PIn的短座子才能刷起来。

网友:
一个座只配一种芯片,就像一个男人就娶一个老婆一样

网友:
这种座在哪里可以买到啊。 还有就是我现在急着用,有好的办法吗?比如说飞线。用编程器刷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德真好,一个男人娶一个老婆

网友:
兄弟 这个座子价格不非啊 我买了一个  在家睡觉呢  185 一个 晕

网友:
就不能一个男个取三个老婆吗

网友(点评):
我看行。不过得等到N年后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本本BIOS座!这个能不能写闪存芯片呢?

网友:
为什么造编程器的厂家就不能多配几种座子呢,真让人伤心

网友:
座子为什么这么贵,暴利呀

网友:
急用还是飞线吧。买回来1年也用不几次。

网友:
太没道理了 坐那么贵

网友(点评):
用的人少就贵,我前些年买一个座也是和LZ一样,480元呢。

网友:
我买了个短32芯座,后来发现针脚不够用,还有更多脚的

网友:
TSOP48的座子有长短之分。长芯片就用长座,短芯片就用短座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