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600显卡花屏~

楼主(2011-03-08):
6600显卡花屏~  有图

装驱动就蓝屏~~

网友:
软件问题吧

网友:
回焊一下合心把

网友:
显存虚焊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用MAST测下多少位显存坏,

网友:
我修到过这样的情况,更换BGA主芯片就好了。

网友:
显卡的驱动都还没打上去 打完驱动再看吧

网友:
压GPU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