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X105 AC输入短路 求线路图

楼主(2011-03-08):
海尔X105上网本、主板版号:X10A_MAIN_PCB_V5.0。主板上Q9(APM4906)和U13(ISL6262ACRZ)已经烧坏、插19V直流电源发现电压被拉低 电流超过5A,现在手上没电路图 不好跑线路,请有这个图的朋友施舍一份 谢谢!

哈哈 高兴啊 这个板子终于给搞定了。总结下坏的原件:隔离保护电路的管子(4419)全挂了,电池充放电电路的芯片(ISL6253HRZ)及两个场管(APM6906/4419)也坏了,CPU供电芯片(ISL6262ACRZ)及供电场管(APM6906)也是坏的,以上管子芯片全换掉后就OK拉。 没电路图真的太花时间了 有电路图应该很好搞定的

网友:
帖子沉的相当快,等待ing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顶一下,我也需要

网友:
坏的件先拆下来,再量下各供电电感看阻值正常不,VIN短路比较好弄的,不需要图纸

网友:
坏件拆了仍然短路 郁闷ing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,只有烧,你这种可能板内短路就麻烦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 主板上R418这个22欧电阻一个引脚是直接连到AC接口,另一脚不知道连去哪里(没电路图就是麻烦) 把这个电阻拆了就不短路咯 想看看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 连去哪里

网友:
楼主的图好像挂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图挂了 没看懂 (是看不到发的图吗?我能看到啊)

网友:
看不到图,空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可以看到了吧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16673-1-1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R418启什么作用

网友:
AC_DETECT 这个信号是不去连接AC接口?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的,一般接在隔离前

网友:
用烧机法试着找一下。

网友:
板子已OK 谢谢上面所有朋友 还要谢谢论坛啊  这么好的平台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