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geforce6100pm-m2 v:2.0主板全板无时钟

楼主(2011-03-08):
一块精英geforce6100pm-m2 v:2.0主板全板无时钟,所有的电压已经量过都正常的,南北桥是集成的,供电也正常,就是没有时钟,PCI,PCI-E,内存,CPU都没有时钟,桥和U座压了也没有反应,诊断卡就是一跑马,但是复位灯不亮,PCI,PCI-E都有复位电压,请问下这板是不是要加焊U座或者桥了啊?

网友:
会不会是时钟芯片有问题!

网友:
我那次在这上面看了歌帖子 和你的一样 是全板无时钟 他说上面有一个直插的场管坏了  电压输出不正常  你先把上面的电压都测测把

网友:
楼主你可以找下看看主板上有时钟芯片没有。若是有。就查下时钟芯片的三个工作条件:14.318.  VDD3.3V。 VTT PWORGD是否正常。若是没有时钟芯片。那就是在桥里集成的。加焊桥

网友:
nvidia芯片组的供电没有问题一般都是搞桥了,还没好就没啥招了。。。。。楼上的同志们见过nf的有时钟芯片?